大伙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0-10-16):
品牌:ACER

故障:电源指示灯不亮!

检修:从表面看电源板并无明显损坏,由于客户一直在催,所以直接换了一个电源板,几分钟就搞定了。
        事后说将电源板修修下次还能派上用场,经一番测量发现电源ic有问题,换了一个原型号,然后侧输出,发现分别是15v    5v,可板上标的是14v   5v,14v变成了15v【而且在不断往上走】,经跑线路发现15v输出分两路一路二经过几个二极管到可控硅,另一路经过几个小r到一个小三极管接地。可这一路并未发现异常啊,不知为何就多了一伏?望高手指点!!!

       不知输出15v能不能用啊,敢不敢用,如果用了有什么后果呢?
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照样用,不会有什么。只要不超标电压的五分之一就行

网友:
空载时是这样的@!老大,高压工作后你再量量看!

网友:
电源一般空载电压都比标示电压高的,只要接上负载电压不要过低能带得起负载就行了。

网友:
没问题 带上负载  可以测试机子了
      一般电压上升  是因为滤波电容  失效造成的
   lz说的15V  应该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能用,你是修多了,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奇怪了

网友:
只要5V正常,那14V到16V也无所谓的,有的显示器用的就是20V以上,也能正常工作的.所以接上负载,就会正常了.

网友:
菜鸟可理解的。多多修吧,就知道了。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