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在LOGO

楼主(2010-10-16):
刚接到一块华硕主板 型号是P5GZ-MX的主板。原先故障是通下电就断电。查到CPU供电的场管坏了。换掉之后通电正常。但是不跑码。量得主板供电全部正常。但是无复位。加焊了时钟。发现可以跑码。显示了。正在高兴的时候。发现死在LOGO上了。后来。拆了。网卡。声卡。故障依旧。刷了BIOS故障依旧。加焊南桥。北桥。CPU座 故障依旧。现在本人仍不死心。望各位提点宝贵的意见。谢谢。。

网友:
死在LOGO是什么意思   说清楚点

网友:
这个一般是BOSS 的问题! 再试下刷BOSS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检查不到什么。把时钟芯片换掉。

网友:
还有个COM口芯片,一不注意就在那出问题了。

网友:
什么南桥,发上来呀,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桥,换个看看,还有U座

网友:
应该查下外部设备这些,串口芯片也要检查下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磁到过这种问题,搞不定.扔掉了.楼主看一下会不会是IO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都搞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行何必再浪费修下个主板的时间

网友:
换主板吧,都搞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行何必再浪费修下个主板的时间
你再看看是不是硬盘的故障?

网友:
要不你再看看硬盘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
刷下BOIS有可能会好 试试

网友:
对  硬盘有可能也有影响

网友:
南桥故障,换吧

网友:
内存,硬盘,IDE线。

网友:
家焊南桥不行。 只有换个南桥了

网友:
你看一下logo死的时候是不是工作电压少了0.5啊 如果是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绝对okayl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