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代码

楼主(2010-10-16):
File\AXPE\System32\ntoskrnl.exe could not be loaded.THe error code is 7

Setup cannot continue. Press any key to exit

有一个客人来这里,进去PE显示这个,然后换一个硬盘进PE还是显示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一般和CPU和内存有关系,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个机器应该比较来一定是P4以下的机器,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cpu或者内存频率造成的,

网友:
的确是P4以下的系列。

那请问版主,有什么办法把内存或者CPU的频率调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