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不是笔记本BIOS

楼主(2010-10-16):
         我看了很久也没能确定是不是BIOS,就只能问问大家了,在线等,先谢谢大家了,型号是EN29LV800BT-70TCP

网友:
是的。这个是BIOS

网友:
那芯片上面有的指第一角的点有没有颜色

网友:
这应该是个八脚 的BIOS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的啦

网友:
这是老BIOS型号...

网友:
应该是的,最好来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