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C的本子,显卡8400(G86-730),原来花屏,更换G86-771能够开机,但不能重启

楼主(2010-10-16):
     华硕A8SC的本子,显卡是8400(G86-730),原来故障是黑屏,外接显示器花屏。更换改良显卡G86-771能够开机,能够安装系统,但就是不能重启。只要重启,电流停在1.2A左右。
    怀疑显卡没有做好,拆下G86-771后重植,故障依旧。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会是什么原因?显卡插槽?不是G86-771不能代换G86-730?
    这台机器在出厂时已经做过南桥,所以在维修中怀疑南桥问题,更换南桥后,多次开关机正常,于是客户取走。客户取走后一个星期左右,返修,仍然是开机指示灯亮,黑屏无像。
    该要在检测时如果用手轻轻压住主板,就能够加电开机点亮,松开手也能进系统。但如果不压主板,就不能开机。
    最后更换EC(IT8511TE)后故障排除,所以确定该机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根本原因是IT8511TE芯片不良。

网友:
      这个显卡板价格非常贵,500-550一块。这个8400改良芯片也要240一片。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730换771 没换过,771芯片太贵了,不如换731的

网友:
731没有定到货,只好用771的了。我再顶一下,请高手们发表意见!

网友:
接着顶起来,没有人回答,真的是难题吗?

网友:
写BIOS试试。

网友:
我刚开始也考虑过BIOS的问题,但机器正常启动后就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总结了一下,热机有问题,冷开机没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有个方正的机子也有这现象,后来发现是北桥边上的小电阻坏了,飞线就好了。

网友:
根据关机时序查查看

网友:
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显卡会不会引起不能重启?根据这台机器的启动电流,重启时电流已经到显卡了,但黑屏不亮。所以怀疑显卡没有做好,重做了一次,故障依旧。强行关机,再开可以亮。

网友:
是有显卡板的么 还不如报高点直接换显卡板呢

网友:
是的,这个显卡板买过来550,换给客户怎么也得680,这个价格有点高。

网友:
应该是显卡代换出来的问题,还不如用原来的重植效果来得好

网友:
花冤枉钱了,还是把原装的植珠装回去吧,散热搞好点,应该没事的。

网友:
已经确定了,不是显卡的原因,是主板或显卡插座的原因。还没有拆开机器查主板。

网友:
两种显卡是不一样的代换肯定会出现其他问题,771和751代换

网友:
我感觉还是  先从源头入手 应该先做上去一个原装显卡 看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了 再做改良版的 虽然方法笨但是立竿见影  而且可以知道代换确实成立  我想有了这样的结果不同板子的相同芯片肯定是能代换的

网友:
主要是这个显卡太贵了,我也想买一块显卡,这个显卡价格550.

网友:
上次用771 代方正机器的730没有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