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 焊台

楼主(2010-10-16):
请问各位大师
小弟想用风枪改成BGA焊台
用温度控制器做上下的调节表
想请问一下具体步骤应该怎么做?
如果用发热板应该如何做?
最好有图纸
谢谢!!!

网友:
干脆买一个吧。也不是很贵 7500元。基地有卖 的

网友:
这个经常用到的设备,还是买专业的好,毕竟要是因为设备问题引起的维修失败,那是得不偿失的。不过要是自己练习的话,是个很好的东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的  等你DIY完成,测试 改进 ,到好用。损失的BGA芯片和板料+上你DIY的成本,已经差不多可以买1个成品了 。

样子还不太好看

网友:
靠  这几天连爆桥,身边没有1个可以学习维修的东西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台,也是一样的,天天爆桥,好晕

网友:
本来我想做一个,我看还是算了

网友:
还是买专业的吧  有那个时间的话 可以多修修东西了

网友:
DIY  BGA继续前进

网友:
直接买一个了,你天天花时间 DIY你的机器,不说时间,就是你试机器坏的桥,板等等,都能买一台了

网友(2010-11-27):
DIY有DIY的乐趣

网友:
俺也DIY了一个三温的,不过没用一块温控表,用了两片MCS52单片机,和个人人电脑利用串口通信进行曲线控制。效果还不错。就是程序太复杂,太耽误时间了,光是其中的一片MCS52的汇编指令就达到1300多条。还有高级语言编制的控制通信系统。唉耽误了很多维修时间,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呵呵

网友:
买一台BGA,说得轻松,现在台式主板,二手才多少元一片呀,大概只有10%的用户才会做桥。而且南桥一般的手动BGA都可以做。北桥估计难做一些。就算你有360,你技术不过关,照样难做北桥。
如果是修本本,量大的话可能收回成本快一些。
大家都是什么时候都成了修本本的高手了

网友:
dir bga 我也试做了一个,一路改良的,造价超低,还蛮好用的,那天有空我把它拿来晒晒。不过没钢网,没锡珠;我把手机的钢网吹出的珠珠代替了,钢网用废硬盘改了个,还不错。

网友:
论坛上如此多的DIY BGA,多数还有图片,这么多的人竟然视而不见,,悲哉,怪哉!

网友:
如果是对付有铅的,自己做个还可以,可如果要对付无铅。不耗费大量的物力和时间精力估计很难做好。对付有铅很简单,温度控制加上发热件就可以了。很多东西很矛盾,比如你现在修本子(现在的本子需要BGA的太多,且是无铅)没有量你不想上这个设备,或者转给别人或者用简陋的工具,这都会影响你做为维修部的信誉。还是那句话---工欲善事、必先利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言难尽呀,当你看到一团乱麻的电路连接就知道了。估计只有我自己能修了。主要原理就是利用微处理器采集温度,根据当前温度和目标温度进行PID调节。根据交流过零检测电路进行延时来精确的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以达到精确控制热风枪功率的目的。目标曲线温度通过个人电脑计算后通过串口向微处理器发出指令。无论是硬件连接和软件编制都是自主开发的,中间要过很多难过的难关。包括高频干扰对采集精度的影响解决等,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不是不想发电路图,关键是整理起来太麻烦了。电路控制倒是其次,关键是 机械部分不好办,还不如买个成品,我也正打算买个360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