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开机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10-16):
asus m2n68开机闪一下就灭?主板是单桥的 ,焊了一次桥还是不行。。??????????????????????????有谁修过这版。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短路,测供电元件。

网友:
M2N68-AM SE2的桥有问题时也会这样

网友:
CPU供电方面有没先查?

网友:
先查CPU供电管,如果没坏,就还那个ADP31什么型号芯片,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不仅是短路
电压缺少也会引起断电
短路引起的断电,一般需重新插拔ATX电压才能上电

网友:
先把P4口拿掉上电试一下,看看是否还是一闪就灭,是的话就是CPU供电短路。不是你再查其他的供电

网友:
把P4口拿掉上电试一下

网友:
先把P4口拔叼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  再量CPU的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闪一下就灭看一下能不能再开,不能开一般是主板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你还可以再量一下北桥,北桥短路也会同样的故障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才发现是24针电源没插好引起的,郁闷!

网友:
大哥你真牛!你说的有些不清楚:问下断天后能不能再触发,若不能说明有短路;若能触发有可能是是电保护也有可能是NB空焊……

网友:
我遇到过,插座不稳定的,和短路一样

网友:
检查没有短路的地方,5V 12V 3.3V都正常 ,把P4口拿掉就能正常加电了。

网友:
这个桥的型号应该是NF7050-630A-A2的吧
容易虚焊,通病,这个板上电断电不一定是VCORE问题,VCORE不短先排除I/O再杀桥绝对OK

网友:
我也遇到過。不知和電源有沒有關系。

网友:
裸板上电查看还掉电不,还掉下四口12伏供电,再重点CPU供电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