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引发的悲剧。。。帮帮忙吧

楼主(2010-10-16):
哎 今天真郁闷的,早上接了个Z99N的。待机0.02  不触发, 拆开一量,3V5 V都没有,量了下 TPS51020待机条件正常,心想就换个吧。 哎。。。悲剧 就发生了 。换的了之后没仔细检查,大概看了看。 直接就上电了 一上就短路了。《以前也有过一次 还被师傅骂了,师傅说这种电源芯片不焊好,就会烧东西,当时问为什么,师傅 含含糊糊的就带过去了》心里那个悔啊。。。哎。重新换了个焊好后断开 jp8103一量就是后面的问题,3VSUS阻值在33了。拆了 网卡后阻值 在123了 算是正常的了 ,然后就上电了,待机就是0.15。上到0.36就掉了,掉到0.03 就 保护了再按没反应,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想请教一下了。

网友:
帮帮忙啊  看的人数也不少啊 怎么没个人 吱个声啊

网友:
给你简单说下为什么烧东西吧。开关电源是通过相互导通和截止上下管的时间差来输出需要的电压的。如果你下管没工作,你上管接的多少V的电压就会直接全部导过来,你说他能不烧东西吗。

网友:
待机就是0.15 ,肯定有短路了,摸芯片,看那些发热就是它短路了

网友:
51020不好焊吗/?
你看看还缺什么电压,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

网友:
ASUS大部分待机是没有3V 5V的,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
一个悲剧引发的菜鸟。。。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三星的上网本,也是这样的芯片,开始是没3V,5V,换了之后有一下就没了,再摸TPS51020烫手,修了一天,原装是没焊好,重新加焊一遍,弄到原厂水平就好了

网友:
待机不正常上个什么电呢。先摸看哪里发烫咯。3Vsus供到哪里就查到哪里咯,无非是待机电路部分,元件也不多。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损坏更换的话应该先打打阻值,确定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菜鸟不好当啊,做这行一定要细心,不然就改行好了

网友:
哎 是很郁闷啊 ,现在开机加电到0.3就掉点了  在这秒的时间 貌似CPU点没出来 准备找这个8760了

网友:
哎 是桥也击穿了,妈妈的,郁闷死了,MCP67MV-A2  还要换 网卡,网卡也坏了桥也击穿了 上电就热了 日~~~~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上电掉到待机的是缺电压或是缺信号,

网友:
待机还有短路呀

网友:
本人菜菜菜鸟。想请教一下待机0.02  不触发, 拆开一量,3V5 V都没有,量了下
待机0.02,3V5V 测试点在哪 里,请高手告诉我啊!!!

网友(点评):
你挨着电感量量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工作一定要细心...不然杯具是很惨痛的......

网友:
接着排短路吧,大意造成的损失,那就小心的把损失找回来。

网友:
你的这个芯片不焊好先烧场管接着就vin电压直接到系统单元电路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