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7‘方屏显示器花屏问题

楼主(2010-10-16):
     一提高分辨率就花屏,中间还有明显的分界线,一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不过不知道怎么下手。。。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换通用板试一下  便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这样很难说的   测试了才知道

网友:
屏和排线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