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主板不自检

楼主(2010-10-16):
昨天来了一INTER主板,上诊断卡显示为不自检。量CPU核心供电只有0.8,有点偏低。想到INTER主板的电源管理易坏,换ADP3168,故障依旧。后换从电源管理,也无效。量场管的对地阻值正常。于是仍到一边。今天重新上电测试,故障成了CPU供电短路。把短路的场管去掉后故障解决。不过就是由两相供电改为了一相供电了。就是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
把短路的那相恢复不就得了!

网友:
都开始修了,就得有始有终啊.找个场管换上去啊.有短路就再找一下原因啊.单相供电不稳定啊.....

网友:
主要是还没有从电源管理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