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老是被盗怎么办

楼主(2010-10-16):
这几天我的QQ被盗了好几次 还把密保之类的信息都改了 要回来过一天又被盗了  怎么办

网友(点评):
借此平台给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高手,他们信誉很好.也许可以帮你, 我查我男朋友删除的qq聊天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找他们查到的。他们的QQ是78983353, 技术也很好!希望可以帮到你,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去找他。[c

网友(点评):
借此平台给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高手,他们信誉很好.也许可以帮你, 我查我男朋友删除的qq聊天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找他们查到的。他们的QQ是78983353, 技术也很好!希望可以帮到你,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去找他。[c

网友:
大概是你上Q的电脑中木马了,查杀一下吧.

网友:
QQ号绑自己电话号上
整第二代密保时候电脑不能有毒

网友:
先把系统重装一下,再把密保邦定手机号。

网友:
少在网吧等公共场合上QQ。

网友:
我都是建议楼主不好在公共场所上!不然好容易中毒或私人秘密容易被人发现...

网友: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  就是不要在用那QQ勒  哦也.

网友:
下个手机令牌

网友:
良好的上网习惯,有效的杀毒软件及防火墙。不要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的信息。

网友:
QQ密码输入时·最后几位用软键盘·这样木马扫描不出来·

网友:
整个QQ密保卡  手机拨号解锁  这样你的QQ绝对不会盗 哈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乱用机器上QQ啊 ,每次用别人的机器,先用QQ医生查下是否安全,在登陆,特别是在网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QQ太好了,老是有人盗,我的从来没被盗过。。

网友:
不用说是机器中木马了。重做系统杀毒看看。

网友:
手机绑定  就ok了   !可以在密码里加上几个特殊符号!

网友:
建议加强密码的安全 度,a  A <   ?   /   @  1,这样的话,你还怕么?

网友:
杀毒吧。。先杀。。最好不要在用360了。。换个杀毒软件。然后绑定手机密保。这样OK了。

网友:
绑定到电话邮箱

网友:
楼主电脑有木马,杀之。
所以说360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
重装下系统 再杀下毒 顺便把密码改了

网友:
应该还是把系统重装下在看看。

网友:
装个正版杀毒软件

网友:
电脑最好重新分区,我QQ也是经常被盗,分了区就好了

网友:
呵呵 QQ号码太好了 换个把

网友:
肯定要把硬盘全格式化才行 不然重装系统也不行的

网友:
改密码,绑定二代密保

网友:
先给电脑全面的杀一下毒,在把QQ绑定手机,改密码!

网友:
以上方法都可行.问题的关键不是病毒.相信楼主在Q被盗后都做了大家所说的工作.个人见解是盗你Q的人知道你的"注册资料"一直是申诉!

网友:
正常   正常

网友:
先把电脑重新分区,重新装个系统,最好用光盘,不要用u盘等。怕你u盘也有木马在里面。
装好系统  在弄QQ吧。

网友:
电脑经常杀毒,定期换QQ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种可能是你电脑有盗号木马,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熟人或者知道你密保的人干的。

网友(2010-11-16):
建议装一款好的正版杀毒软件

网友:
输密码时得用手捂着!!

网友:
查杀下看你的电脑有病毒没 然后再手机绑定

网友:
这个,少在公共场所上QQ,自己电脑彻底查杀下病毒木马或者干脆重装吧。

网友:
以后不要用电脑上,用手机上。我手机能上QQ以后我就重来没用电脑上过。

网友:
绑定手机就好了呀``

网友:
怪了怪事  我的从来没被盗过

网友:
你的人品十分好……

网友:
那是因为你电脑中了木马,重做系统,最好全部格掉,重新分区

网友:
全盘格式化。用360打上补丁。QQ申请第二代密保,绑定手机号码。
看他们怎么盗用。

网友:
完全无聊吧,就算别人盗了你Q号,几天之内,也改不了你密码,只有在同一个IP登陆7天到15天才能改密码的,就不谈二代保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电脑,把盘格式化。

网友:
单机上宽带的话那就重点杀机子上的木马,局域网的话还要装ARP防火墙,有可能的话最好手工指定网关。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脑中有木马病毒

网友:
汗颜啊,是否楼主Q币太多了?我的被盗了2回了。都是把我吃零食攒的Q币转光就还给我了

网友:
你的电脑中毒了

杀毒,升级密码是关键

网友:
用360系统急救箱试试。有木马了。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设置密保问题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哥哥啊!QQ被盗的问题你都不能解决?你得赶紧加油学网络的知识啊!

也没多大关系!从装一个系统,装好之后用杀毒软件彻底的杀毒。再改密码。搞什么手机令牌,密保手机。什么都用上。盗了就改密码。

网友:
装一个手动版纯净的XP,装完下载一个杀毒软件再杀一遍,然后下载QQ设置一下二代密码保护,这样就行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 再杀下毒

网友(2010-12-18):
上qq的时候还是先杀一下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