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显示器

楼主(2010-10-16):
我手上有两台明基G900WA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闪烁  好像是这种显示器的通病请高手指点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是电源部份1203P60坏 更换就OK

网友:
拆开了没,有可能是电容坏了而以。或着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