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使用过程中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0-10-16):
GA主板使用过程中会自动关机 :GAN系列主板,AMD5200+CPU  刚买的时候还好好的,用了大概一年左右开始出问题了,用着用着用自动关机,开始以为电源有问题换了电源还是一样,最后发现CPU温度太高造成的,有时候打开机箱使用也许会多用一会才关机,但不能解决问题,换了CPU, 显卡,内存,CPU风扇,都没用,问题应该出在主板上,但不知道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造成的。请高手正解。

网友:
cpu底座加焊

网友:
看CPU附近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的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散热问题 换个好点的风扇 看风扇底部能不能紧紧的接触到CPU 不行加个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