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惑,显存定位图排列方式?

楼主(2010-10-16):
看了定位图的标示的反面有些不理解,例如下图为原定位图:

他的意思的是怎样排列的?如图,A 还是 B  ?
A

网友:
你在那里看到的这个图呀好像标错了吧。显存的定位还分A卡跟N卡两种。你显卡定位那个贴里面的东西下载看一下吧。

网友:
很想学习啊  我手里也有不少 坏的显卡 就是不知道这么下手的啊

网友:
A代表A通道,B代表B通道,显存的排列方式一般都是按公版方案来的。由BIOS程序来确定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