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代码

楼主(2010-10-16):
一块。939针主板。不跑代码。CPU没有温度。主供电。1.1V左右。请问。939针CPU主供电多少伏正常。另外可以说下各们cPU主供电都是多少吗

网友:
会导致cpu没有供电的原因有很多,桥虚汗就是一种

网友:
1.1V到1.5V都是正常范围。VCORE芯片是根据CPU所需功耗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
先检查供电 都正常 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大些。

网友:
不跑码先测总线有没不良,刷BIOS 压座压桥都是这几个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的供电也是正常的。查一下CPU复位与PG有没有,都正常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焊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根据不同的VID组合出不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