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3 wide 红屏,几秒后黑屏维修

楼主(2010-10-16):
型号:LENOVO L193 wide
故障:通电红屏,几秒后黑屏
维修:因为显示器会黑屏,怀疑是灯管和高压条故障。
一、拆机后,用试机灯管接上试机,不再黑屏。确定为灯管。不放心,再用点屏套件试他的灯管和屏,接上后,没发现黑屏现象,但是在屏边缘有大块的红块,慢慢在消失。确定是此显示器灯管老化故障。
二、拆开屏,发现四根灯管有三根灯管的两端很黑,严重老化。另一根灯管直接是断掉的。
三、小心换好四根灯管后,通电试灯管,不再熄灭。
四、装回原样,通电试机中,图像还是比一般的显示器红色重一点点。想了一下,应该是此显示器屏的显示效果就是这样的吧。

客户取机时,小解释了一下。收钱完工。

网友:
一点点偏红应该可以在显示器的菜单栏里面调节过来的吧。。。

网友:
那是灯管不行了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