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精英K8T800-A的主板CPU没电压色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10-16):
  刚接到一块精英K8T800-A的主板,CPU没有核心供电,电压芯片换过也不行,三极管全拆下来量过,都是好的,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cpu没有供电,有很多都是桥虚汗

网友:
南桥吗,还是北桥,压过北桥,还是没反应。

网友:
VCORE芯片开启信号起来了没

网友:
测量北桥供电管正不正常 还有个8282最好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板的CPU供电是SC2643+三个SC1211 研究一下、量一下再换嘛
三极管 MOS管不分,再说有些MOS你拆下来测正常它也是坏的   二修板就是这么变得难修的

网友:
楼主说压过北桥,不知是怎么压法,如果手一按就修好北桥,大伙也不用修主板了

网友:
也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没供电先查一下别的电压有没有正常了,没问题就查CPU供电的产生条件。VDDA  电源IC的VCC VID  EN等都有没有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