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

楼主(2010-10-16):
现在除了完全拆掉换和两边弄个孔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大家来交流交流呢!

完全拆掉 安装的时候容易弄坏屏!

打孔的话 我一直都是打两边  但是弄的很难看!有高手说只要打一边!有没有高手上来解释下怎么打一边的情况 !最好来点图文一起!方便我们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不然就会把屏给弄坏

网友:
换带支架的  方便   没有什么好的诀窍  多练 小心 就行了

网友:
俺没敢动过。

网友:
灯管还没有换过呢,

网友:
换坏过一次,把屏整费了。不敢动了

网友:
灯管的拆法有两种:一是从边上拉出来这是看屏的,有些屏拉不出来的。二是不能拉的就只能拆屏一定工小心不能用力过大、不能乱动里在里面的东西。

网友:
主要是换好后,总弄出白斑。!!!

网友:
只要小心,屏是不难拆的。不过要细心

网友:
天天在论坛上叫苦,咋不搞个废屏自己试一下呀!你不自己动手想办法,别人给你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多拆装几次就OK了
细心是必须的

网友:
我换灯管前也在论坛上看了好几篇换灯管的贴子,总的来说,全折风险比较大,我选择一边打孔然后连灯架一起抽出。抽出一般都很顺利,就是插回有点困难。我第一次倒很顺利,第二次竞然插不回了,插到一半是还把灯管搞断了,因为太紧,卡着了高压线,硬是把灯管给拉断,后来又搞弯了灯架又断了灯管,真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才插回。所以最好能备些灯架,万一搞不直了可以代换。

网友:
想当初天天抱着坏屏练习,功夫没白费啊,换灯管就是一门艺术活,如果你换的时候紧张或手上出汗,那就多多的练习拆坏的屏对你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