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过不去

楼主(2010-10-16):
非法断电后不是有个自检吗(就是XP引导条后面那个自检蓝底的那个)现在这个电脑就是自检过不去,不自检的话能进系统,什么原因啊?

网友:
硬盘用了多久了?我觉得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把D盘格式化 试试 既然有时能过去就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年多

网友:
我也怀疑是硬盘的原因      和内存有关系吗 ?

网友:
硬盘线换了没有?  电源有没有换来试过?

网友:
那是检测硬盘分区有没出错如果过不去一般都是硬盘有坏的用软件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这个没关系吧?自检过不去,取消的话能进系统

网友:
硬盘问题。。。插U盘进PE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不然怎么会自检不过去呢  换个硬盘看看能不能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自检能进系统你还管他干嘛?

网友:
用MHDD扫扫了,可能硬盘不过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  客户要

网友:
扫描内存及硬盘,这二个东西任何一个坏了开机都可能会不停地自检!

网友:
不自检可以进系统的话进注册表修改下不要自检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是主板维修专区,你应该先确定是那块的问题,这就属于整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