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旭日N22O 笔记本 卡在联想启动检测画面

楼主(2010-10-16):
今天收到一联想 旭日N220的笔记本 集显的  开机卡在 联想的启动画面  以为是硬盘 结果拆下 问题依旧    发展到现在  I/O加焊了  南北桥都重做了一遍  问题还是依旧  刚开始考虑到BIOS的问题  但这机器能启动    最纠结的就是在联想的启动画面 自检的时候到一半就卡住了   。。。。。高手祥解下      急!!!!。。。。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能启动啊!就是屏幕电亮后  卡在联想的画面

网友:
先排除外设引起的  光驱 硬盘  无线网卡  换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拔了    内存也换了  一样没用啊!!!!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上次换南桥好了 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再做做试下!。。。

网友:
换个 BIOS看看。能启动就能说明BIOS是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是好的!刷了也没用!

网友:
换南桥,再看看有没有短线的可能性。

网友:
南桥基本就是换的,重置加焊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是低端的设备部正常所造成的,管理此类设备的是南桥,你就自己看看吧

网友:
重点查外设! 无线网卡 和内置网卡!!!

网友:
你看看南桥是不是ICH8的 是了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多谢各位  南桥做了两次才好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还是要点偏执才搞的好,换南桥一次不行,要稳得住,不要以为就可以排除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