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0-16):
朋友拿台IBM R60 945的独立显卡机器,显卡是ATI X1300的,不亮机,拆开机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按压,南桥,北桥,显卡,CPU座都不行,在论坛上看有的朋友说他也遇到过,把CPU拆了在装回去就好了,我试了下,嘿还真是亮了,试了下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于是就放拿没管它了,今天说是准备装机器的,结果拿出来一试又不开了,故障又如初,CPU拆装数次,还是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电流0.65跳到0.93不动了,不装内存也一样,应该是没跑信号,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在下谢谢个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
请大家帮忙研究下好吗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没跑信号呀,你刷BIOS后的电流和没刷前一样吗,如果一样就先查一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希望不是因为你刷BIOS造成的。

网友:
这种故障 怎么能上来就刷bios呢

网友:
插个小卡跑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