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0-10-16):
判断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1.量U口,南桥一般坏由USB引起 测USB数据阵脚
2.  PCI A14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
3.  看有没有桥明显烧伤
4.  CPU供电短路,北桥坏的多
5.  是否发烫(待机烫,还是开机烫)
6.CMOS跳线中间脚(进南桥的针)对地短路
7. L1117输出脚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8  用阻值法,简单实用!
打到二极管档,测NB和SB 和电容阻值,正常为38左右。
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一、通过检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断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对PCI槽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损坏。
2、AGP槽:对AGP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损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D进行打阻值判断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损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北桥的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北桥有轻微的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IDE口及USB口对地打阻值判断南桥有无损坏。
1、IDE口,打2——9针 11——19针 21——29针 37——39针对地阻值。
○1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2有无穷大“1”,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南桥间的小电阻烧断。
○3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2个USB口的2针3针共四根针的阻值。
○1如有500左右数值,说明南桥正常。
○2如有无穷大“1”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间小电阻损坏。
○3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网友:
不错,很适用的经验了

网友:
不错啊,新手看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经验,原来有这么多办法可以判断南北桥坏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是新手,谢谢分享

网友(2010-11-16):
谢谢LZ  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看,真心感谢。

网友:
台式电脑的,可以借鉴

网友:
手上有剛買主板的阻值卡,可以用來做參考資料,感謝了.....

网友:
谢谢以后有用的着的

网友:
不错,很适用的经验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值得借鉴,不过如果桥坏了,换一个更方便。

网友:
是好东西  不过似曾相识

网友:
总结 的真不错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不错啊,新手看下。

网友:
很实用,能不能再简洁点?从原理上更明确些。

网友:
经验宝贵 先收藏了 以后做个比较

网友:
终于学到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