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PLUS屏暗维修

楼主(2010-10-16):
三星788DF PLUS屏暗,调节加速电压到最高160V也不行,不知加速的正常电压是多少,刷了eprom数据故障依旧。
感觉加速电压偏低,先把加速电压的负载去掉后,电压上到190V了,开始怀疑滤波电容漏电,把一个103  2KV的电容换掉(在尾板上),测试加速电压上去了,再看亮度也正常了,上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网友:
我这有两台都是屏暗,白色的,改天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