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坏了

楼主(2010-10-16):
电源电压升高黑屏显卡散热片很热,显卡烧坏了,该怎么修

网友:
换显卡芯片啊。!!

网友:
显卡AD的对地阻值量了没有,

网友:
先打值看有没短路的,供电有没正常,都正常就用软件测能不能认到GPU,电压过高一般都是供电部分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