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故障硬盘问题

楼主(2010-10-16):
一台联想F41M笔记本,有联想一键还原NOVO,装的VISTA,自己装PE,不成攻,开机出现联想LOGO后,光标一直停在左上角闪,然后黑屏在也不动了,光盘U盘也一样问题.换个新硬盘多正常了,吧坏的硬盘用硬盘盒转接插USB上,能看到5个分区,也可以复制文件,用 DiskGenius重建MBR,无效,磁盘坏道检测,没有坏道.经网上查极可能是硬盘死锁,现在怎么办,哪可是250G的硬盘啊

网友:
把联想笔记本中VISTA 或是WIN7系统中的那个隐藏分区给去掉了,再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先用dm重新分下,再用diskgen修复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