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GC主板电压不断跳变

楼主(2010-10-16):
   一块梅捷945GC主板,全板没复位,主板各个测试点的电压不断跳变啊 ?有没有谁遇到这种问题啊?给个思路啊?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不插P4头,试一下电压还是跳动?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不插4PIN看看哪个电压跳得最厉害就先查哪个 有没有地方短路 或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测各个 供电场管有没短路的,测一下开关针电压如果 是低电平就换个Io看。

网友:
   不插P4头也一样啊  不是电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