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看 这RST检测出来哪颗坏了

楼主(2010-10-16):
用一条好的256带一条坏的用RST 检测出来的 帮忙看看那颗坏了

网友(点评):
DDR2的破内存??

网友:
正面第四棵,,,,

用橡皮胶认真搽搽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坏了一个吗 我感觉坏的是1.2.4.5

网友:
虚焊

或者

你这个内存颗粒老化严重啊,,,坏了几个颗粒了。。。。。。。

网友:
我刚检测出来的 没有换过 我想问下是坏1.2.4.5颗吗

网友:
1 2 5  6坏了!!!

网友:
到底有没有坏啊???请教老师傅 问下那几颗坏掉了

网友:
把第四个摘掉就知道了

网友:
那第一颗有没有坏啊

网友:
楼主真好运有这么好的实习机会,你就好好的把握把 1 2 4 5 每次换一个看看変化,机会难得

网友:
我觉得是反面第四颗,从右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