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加电不显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0-10-16):
接收一台同行送过来的IBM R60机器,是单板送修。主板正反面图: 故障为开机无显。板号如图: 据客户说换过1.2M  CPU1.05分组供电芯片1845后,第一次显示了,但进入系统后再开就又不显了,之后一直不显,才送修我处。
1、上电待机电流0.03A,正常。开机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49A或0.50A停住,外接不显示。此时测各组电压有(L15)1.25V;(L10)  2.5V;(L19)   1.8VM;(L9)  1.5V   和CPU供电。发现(L8)1.2M和(L11)1.05V   VCC CPU  IO没有产生。
2、查产生1.2M和1.05V供电的分级芯片(U29)1845的工作条件,供电4PIN VINT16、21  22PIN VCC5M、10PIN  2.0VREF、 控制开并启信号11PIN VCC5M和12PIN  B-ON   都正常,但就是没有产生电压,由于客户自己换过U29,于是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升压电容如图: 。从料板上找两个同一电路的升压电容换上后,却不触发。心里当时就愣一下怎么会这样呢。于是开始重振思路。
3、不触发,首先测待机状态下各路电压,发现5M3M正常,而1.2M和1.8M却没有产生,正常待机状态下这四个电压都要产生,现在只要把这两个电压修出来就可以。4、仔细思考下待机状态下1.2M和1.8M一直工作的元件容易损坏的有升压电容 升压二极管  芯片本身  滤波电容  电感。而已经更换了的有升压电容和芯片1845,升压二极管测量正常,现在只滤波电容和电感如图: 没有代换,于果断从料板找两个滤波电容先换上后,上电,再测各路待机电压,1.2M和1.8M出来,触发OK电流上去,接外接显示 。到此机器修复。
一并上传R50独显BIOS IBMR50 855PM DBM 独显ATI7500 AT49LW080

网友:
滤波电容和电感你有没测量?正常不?

网友:
还是不错的……

这也算是好通病了,没供电、读系统掉电等现状

一般用表测不怎么能分别出好坏,有的明显,有的测过去更好的一样,有波可以打一下

网友:
帖发错地方啦!

网友:
哦应该如何发贴呀,请指教。

网友(2011-08-27):
1.2不出通病来着 L8 L11中间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