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液晶显示器偏色怎么维修

楼主(2010-10-16):
我用的技嘉主板,金士顿内存,美格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从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出现滤绿斑,后来又出现土黄色斑点,非常郁闷,起初是隔上几天出现一会,现在发展到没有正常显示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换台主机看

网友:
屏线拔下 清洁一下出点就OK拉

网友:
先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确认问题是在主板还是显示器再对应该修,如果是在液晶就先插一下屏线再加焊一下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