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时间会变慢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0-10-16):
主板的时间变慢,32.768晶振换过了,晶振的两个小电容也换过了,还有主板上漏液的电容也换了,现在还是慢,还有什么可以换的?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主板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我以前遇到过,搞了半天后来刷BIOS就好了。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COMS电池。

网友:
如果慢很多很多,如回到几年前,是CMOS电路,如果一天慢个十几分钟,除了32。768之外要考虑南桥哦。

网友:
COMS电路 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我们看到COMS电池跟晶振这些电路 ,还有部分在南桥里面如果 外围电路都换过了只能说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按LZ所说都换过了的话,很大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A:
我也觉得就32晶体和南桥了。

网友A:
刚没看清,10月16号的贴子,楼主应该找到问题了吧?共享一下

网友:
COMS电路或者是桥有问题

网友:
换了几个32.768晶振,现在OK了,客户用了好多天了没有问了,我现在也不清楚是不是晶振出的题,那些晶振都是用好的主板上换下来的,但有些就是不行

网友:
像楼主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最多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漏电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是电池没电,电池没电是保存不住时间,不是慢,应该是晶振或者南桥故障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不行就只能查找CMOS电路了。很有可能是CMO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CMOS电路有轻微的漏电现象,正常使用时,测下CMOS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难道晶振也不兼容?

网友(2010-11-24):
是啊,我的机子每次开机都是五六年前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只是时钟电路的一部分,南桥里边的单元才是主体,查查南桥吧。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不记得怎么修好的

网友B:
遇到过,学习了。。。
南桥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