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启动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0-10-16):
1、电源开关故障
  当电源开关按键因为老化而导致电源开关按钮按下后不能及时复位,使开关始终处于接通状态,这时就会出现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机加电开始启动,但过4秒后自动关机的现象。
  检查方法为开机后拔掉与主板PW_ON接口相连的面板开关,直接用小螺丝刀短接跳线,观察主机是否还出现4秒关机故障。如果故障消失,就可以断定开关电路存在问题。
2、RESET开关或跳线被短路
  尽管此类故障出现的机会不多,但是随着电脑使用时间的增加,RESET键使用的非自锁按钮开关会因为弹性失效而出现按下后不能弹起,造成始终接通状态;或者因为机箱前面板上的按钮安装不到位或变形,导致RESET开关按钮按下后不能及时复位,长时间处于接通状态;再就是因为我们检修过程中,拉动,拔插时无意中造成RESET线路短接。这时,当我们按下电源开关后,因为主板始终处于复位状态,尽管市电已经接通,CPU风扇和电源风扇,显卡风扇,主板风扇都开始工作,但主机没有任何启动迹像。
  如果我们有DEBUG卡插入PCI插槽时,我们就会立即发现复位灯始终显亮,就可以马上判断RESET相关电源存在短接现象。
3、内存有故障
内存某芯片或阻容出现故障时,有时会出现开机后主机能够加电,但没有正常启动的“嘀”声,也无内存报警声,长时间不能启动。 再一种情况就是如果CMOS设置时内存的频率或相关参数设置错误时,也会出现加电主机能够加电,但就是不启动也无报警声的现象。
故障排除: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可以先拔下内存再开机,如果主机内存报警,说明CPU和主机基本正常。再试着清除CMOS设置后看故障能否解决,如果故障排除说明故障原因是由于CMOS中内存参数设置错误造成的;如果还不行,我们就需要使用替换法,一般都可以排除内存故障。
4、DMI数据不能被更新或ESCD数据没有设置为自动更新
  DMI(Desktop Management Information)数据是一组保存在BIOS芯片中为了方便系统调用的数据集合,每次系统启动时都会校验DMI数据是否正确。对于因为DMI数据错误造成系统不能启动的故障我还没有遇到过。
  ESCD(Extended System Confirguation Data)数据是保存在CMOS芯片中,用以管理计算机的资源配置数据集合。随着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即插即用技术的应用,为了避免资源占用冲突,需要由合理分配有限的系统资源(如地址,IRQ,DMA等),由于计算机的外设资源迅速增加,如ACPI,APM,USB,MODEM,INC,VGA Card等,就会造成计算机自检时间增加,导致启动时间过长。
  实际上多数时候,计算机的板卡并不频繁,并不需要每次都进行详细自检,所以计算机就设计了ESCD数据来简化计算机的启动过程,如果计算机没有硬件变化时,在启动时计算机就直接调用ESCD数据来分配系统资源,控制计算机的运行,以节省计算机的启动时间。
 不过,当我们变化了计算机的硬件时,如改变了CPU类型,更换了内存,增加了内存,添置了光驱,换了显卡等,如果我们没有强制更新ESCD数据,这时计算机在启动时就会仍然按照旧的配置来分配系统硬件资源,这时就会出现无法正常启动或不能识别新添置的硬件的故障。解决的方法我们只需要进入CMOS设置中的“PNP/PCI CONFIGURATION ”,把“Reset ESCD ”设置为“Enabled”(再次启动电脑后,该选项会自动变换成Disabled)却可。
 ESCD数据的更新并不是每次都出现的,只有当你改变了硬件硬置,并在CMOS中进行了设置才会更新,而DMI数据的校验则时每次开机都会进行的。
5、BIOS芯片氧化或接触不良
  每一块电脑主板都有一片FLASH芯片用来存储BIOS程序代码,现在的硬盘,光驱,显卡,MP3,手机上都有类似的芯片存储FireWare程序,可以方便更新,提供新的功能。不过,一些主板的BIOS为了方便更新和升级,BIOS芯片是通过IC插座与主板进行通讯,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芯片的引脚会因为氧化而接触不良,这就导致主机加电后无法完成BIOS程序的加载,造成主机虽然能够加电,但没有任何启动迹像。
6、显卡相关电路有故障造成显示器无显示,同时PC喇叭没有接
  如果显卡与主机通讯正常,但显卡的DAC电路出现故障,造成显卡的输出信号无法正常传送到显示器,虽然主机有正常启动时嘀的一声,但显示器无图像显示。检查显示器也正常,信号连接也正常,接口插针也无氧化接触不良的现象,最后只能通过替换法最终确定显卡的故障。
  如果PC喇叭没有接,那就表现为主机能够加电,但显示器无图像显示,主机好像什么反应也没有。
7、CPU辅助供电接口没有接,造成CPU不能完成初始化,而使主机不能启动
 随着PIVCPU的功耗越来越大,单单依靠ATX20针的电源接口已经不能满足PIVCPU的耗电需求,所以ATX电源也由2.03版本升级为ATX 12V的版本,同时PIV主板上都提供了4针的12VCPU辅助供电接口,用以扩展CPU的供电电流。如果使用的电源功率偏小或没有连接辅助电源接口时,就会出现主机虽然能够加电,但因为提供给CPU的供电电流不足,造成CPU不能完成初始化而表现为主机没有自举启动过程。
8、内存辅助供电接口没有连接,造成内存供电不足而致使主机不启动
现在内存的耗电量也与日俱增,PIV高档次的主板都提供了6针的内存辅助电源接口,以减小内存供电的连接电阻,为内存提供更大的工作电 流。如果我们使用了更大容量的内存,而没有连接内存辅助电源接口,就会出现类以的CPU供电不足的现象,出现开机内存报警或无法正常启动的现象。
9、硬盘,光驱,软驱性能部分损坏,造成电源部分不完全短路而使主机主板供电不足,造成主机不能启动
  这个情况通常出现在硬盘,光驱,软驱的电路,电机不完全短路,还不致于造成主机开关电源直接保护,只是加电了主机的耗电量,致使主机的整体供电不足,造成主机无法顺利完成自举过程或自检时间特别长,表现为主机启动慢或不能启动。

网友:
鼓励发帖要发自己的原创内容,不要弄这些抄过来的,基地禁止抄袭

网友:
学习了,有些情况以前也遇到过的

网友(2012-03-27):
问题还真多,不看不知道哇。

网友:
有点乱。。能不能重新排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