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DF10缩屏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0-10-16):
一台KTC7002DF10,故障为行缩,800*600还算正常,1024*768,只有一半大,且亮度暗,菜单可以调出来,可以调大小,但调尽了也不
能满屏,根椐上述故障现象,可以确定为二次电源部份故障。下边先上张电路图

根椐电路图,估计就是以Q702、Q703、Q704为主的这一部份的故障了,测Q704正常、Q703正常、Q702有两只脚已经短路,旁边的电阻电容也在线用万能表量了一下,无异常,拆下Q702,电路图上标是A1015,实际用的是A733,估计这两只管参数差不多,可以代换。工具箱里刚好有A733,找了一个。换上,开机故障仍旧。
测R734电压,仅有1.7V左右,C730在Q703、Q704端电压为0,拆下Q703、Q702、C729、C730,检测都是正常的,一时维修无了头绪,是真是莫名奇妙。
于是无计可施时上网查了一下A1015及A733的参数,偶尔看到,A1015的管脚排列是ECB,我记得我检测A733的基极是在中间,再找来A733检测一次,果然中间是基极,终于真相大白了,将A733按正确的管脚上电路板后,开机。故障排除。
这次维修经验写出来,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你是说上家用A733放错位置还是说厂家放错 ?

网友:
怪,怎么自己会错位了,如果出厂就错位怎么还能正常用。一定是你搞错了。

网友:
出厂时的三极管并没有错位,是我买回来的三极管错位。可能不同厂家,生产的标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