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纠结的维修过程,最终搞定她!

楼主(2010-10-16):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跑0.89A定在这里,初步怀疑显卡,拆开一看,显卡已经被别人加焊过!于是重新植球,上机,开机电流跑到1.2A,凭感觉应该正常了,但是依然是灰色的屏幕,灯管亮,无字符,也不是太亮的那种,难道显卡没做好吗,应该不会啊,我把屏线插主板的接口又按了按,感觉不是很紧,于是看了一下屏线接口,天哪,里边三根针都倒在里边,用镊子轻轻校正后开机,OK。于是装机,装好后开机,又不来了,电流0.7A,过会就掉电了,于是我又拆开,裸板点,还是有时点不亮,点不亮时电流会慢慢上升,比如从0.7变成0.71A,再变成0.72A,怀疑是缺电压所致,加焊CPU供电芯片,装机跑3DMARK 一切正常,至此结束。

网友:
呵呵,楼主是怎么想到加焊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ADP系列CPU供电芯片易虚焊

网友:
发点图文说明嘛

网友:
电流慢慢上升只是因为元件发热了电阻减小了而已

网友:
有很多别人修过的机器是难以修复的,今天遇到一个HP的V3700,开机显卡报警,心中窃喜,拆开一看,傻眼了,显卡已经做过,掉点严重,补了七八处,我把显卡拆下重新植球焊接在其他板子上竟然显卡也是坏的,看来一修大哥修不好了把显卡也换掉了,这种事情还真不少!

网友:
修不好换东西的人应该不少哦

网友:
  晕死  你好像是认为的原因而导致的问题吧    以后注意就行啦

网友:
dell的 电源芯片虚的很少啊

网友:
嗯..DELL机电源芯片虚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