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小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16):
莱鸟,问下主板上有些小孔,是过线孔,还有些小孔看起来到背面没有线接着走,是什么意思
主板

网友:
不是很明白LZ说的。最好上张图?

网友:
多层板 从板子的中间层过了

网友:
如果后面有一个白色的点那些是工厂的一个测试点,如果 没有线的那是主板中间屋线路的过孔。

网友:
对呀,主板有好几层的,到中间层了吧

网友:
最好上张图看看,改天杂块主板看看中间什么情况

网友:
小孔是 过线孔还有测试点

网友(2013-09-07):
哪些小孔很小,看得我眼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