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V和2.5V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楼主(2010-10-16):
BENQ DH2100 待机0.03,不触发,开机脚有3.3V,测3.3电感对地阻值正向219,反向850,5V正向190,反向1070,测1.05V电感正反向都是39,2.5V电感正反向都是53,这样的数值正常么?是哪个后极有短路呢?急切求助中。。。IC用的都是LTC3728LX,2.5后极找了好多都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这样算不算正常  不过我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去看看它的漏电流有多大!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好象还到不了查短路的思路,楼主大约走错思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教下,如何测漏电流呢?

网友:
这台本子,不触发,待机的时候没有3.3V和5V输出,测LTC3728LX的VIN有供电输入,不知道3.3和5V是不是触发后才有的,本子是几年前的产品,估计3.3和5V应该是接适配器就应该出来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触发呢?测开机脚到U7的1脚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是不解,为什么不产生3.3v和5V的待机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了个图纸看了一下,此机待机时3728没有3 5V输出,因为这两电压开启信号是是由SUSC#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下来该查什么呢? 我量了下SUSC#的电压 R2201脚3.3V,2脚0.54V,正常的?还是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此机待 机电压在这里,图纸的22页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是开机之后才有3.3V和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没有发出SLP_S3#     S4#,所以电压就给拉低了

网友:
查EC 南桥的电压 复位 晶振   此板DBM南桥易虚  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现在该怎么做呢?南桥现在肯定是没有电压的,要加焊南桥么?这个板子的工作原理真的是有点迷糊了。。晶振,我现在只能量出来有0.2的压差

网友(点评):
谁说的南桥肯定是没有电压的,不还有待机电压嘛,不然怎么开机啊/

网友:
先查南桥EC待机供电,晶振是否起振,复位是否正常,再考虑动桥和e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EC是U510么?复位一般是CPUPGOOD出来后才有的吧?没有触发应该怎么量复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EC应该是U7吧,有复位电路的

网友:
南桥由EC复位,复位信号是RSMRST#,在18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一会到单位在仔细研究下,呵呵,有问题还有麻烦你哦。

网友:
呵呵,怎么只能给5分呢?修改了20或者10也不可以?而且只能给一次?写20分有忽悠人的嫌疑了,我真的是第一次给人评分,不了解,别误会。

网友(点评):
你的权限最高可以给5分,心领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上传一下啊,让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这个图纸基地有的,地址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1981

网友:
看楼主的待机电流是正常的,应该是EC或者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完事或者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U7的 71脚 VCC 3.3V ,25脚 RESET# 0V,25脚是不是应该为高电平啊? 是不是U503坏掉了呢?

测U503的2脚和R861的1脚是断路的,我用线给飞上后,U503的2脚出0.34V电压。
南桥的供电和复位应该怎么测呢?VDD1.5 测U16 的2P有1.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