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问题

楼主(2010-10-16):
在店里试主板的时候,好多都是上电自动开机且不走码,.还有的就是开机复位灯常亮,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哪些问题呢,我刚学不久,希望多多指导

网友:
自动 上电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就查开机电路,复位灯常 亮查全板的供电时钟还有两个PG有正常。

网友:
我来点通俗的,如果自动上电且关不了机,若INTEL南桥一般会到I/O;到时测I/O的信号脚查有无发出信号

网友:
当然不能简单的判断,最重要的是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