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天运F205S开机后在LOGO画面很慢

楼主(2010-10-16):
神州 天运F205S开机后在LOGO画面很慢,拔掉硬盘开机后就会很快过LOGO的画面,初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一个硬盘也是一样。要是插上硬盘或者U盘启动,在LOGO画面就很慢,按F2或F12也是很慢。不插硬盘或U盘启动就很块,打算拆开加焊下南桥,看能不能解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啥问题?

网友:
可以先察看下硬盘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放电,进BIOS操作也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接口没问题,也试过放电,还是一样。

网友:
请教大家,其实像这种情况,要是真的锁定是南桥的,加焊行不行的?

网友:
加焊试一下了,GBM的发热量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我手上有块T43的板子,走LOGO进不去一直在那走,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CPU复位都出来了,一般不会怀疑供电了

网友:
BIOS进不去,,那只有桥,和网卡的事情了

网友:
和网卡有啥关系啊 能解释下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子,原来是开不了机,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开机了,可是在LOGO处好慢,后来找了一台同型号的机子的硬盘换上,就好快。后来把硬盘拿到返修,返修来的几次都不行,把那些硬盘拿到其它机子都可以装系统,后来没法子了,只好把要机子退回给客户。请高手支招!

网友:
打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先加焊南桥,不行就重植

网友:
也可以测下U口的两个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有没有先换系统先

网友:
先加焊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