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进水的HP CQ40-422TX 不上电,待机0。04A

楼主(2010-10-16):
板号:LA-4103P
故障:客户说进过水,待机0。04A
维修过程:
1):查无3VAL/5VAL,TPS51125有点烫,先更换一个新的51125后,有了3VAL/5VAL,待机0。01A正常不触发。

2):查KB926的工作条件,发现EC RSMRST#是低电平,断开PR318,测51125的23PIN POOGD是高电平,R-EC RSMRST#是正常的。

3):再拆下R354,EC RSMRST#还是低电平,说明EC没有工作,但供电,时钟,供电,复位,休眠等都正常,就换了一个KB926,还是不上电。

4):此板BIOS参与触发,是不是开机程序丢失了引起上电呢?上论坛找LA-4103P的BIOS,没有找到。找了几个试刷,有一个刷好后电流一下上到1。2A不显示,说明原BIOS是损坏了。
5):上HP的官网,找到WIN7下的BIOS程序SP48847。EXE,下载后解压两次,分离出5个1M的BIOS文件,其中一个7010F66。FD的刷进去后,终于看到HP的LOGO了。
6):回头在待机时测了一下EC RSMRST#,还是低电平,不知是不是这款板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原来已出了五个版本的fd ,之前只分u d 集显和独显
进水机连bios 也损坏还没听说过

网友:
EC RSMRST# 是低电平有效,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无效,才可以开机,想不明白?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请问HP CQ40可以用可调电源?

网友:
RSMRST 在这里是触发后才产生的,并不是所有的机器RSMRST 都是待机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