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不开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6):
我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台明基液晶显示器,拿来不开机,我拆开看下电源板上电容爆啦,我就先把电容换啦,换了之后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到什么问题啊,就来请各位大哥大姐们给点维修经验,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首先测前级的大电容有没有直流300V,再测后级二级管有没有直流12V和5V输出。可以没开关按钮有没有3V左右的电压,测电源板上的三级管和MOS管有没有击穿,看情况分别对待。

网友:
换电容后的输出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