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外接不显示,内接正常

楼主(2010-10-16):
一台X60内接很正常,外接切换跟只接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应该是输出到VGA有问题,拆主板出来量红、绿、蓝都有输出的波形,一开始HS(图纸上标识的JVGA_HS这应该是行信号吧)为低电平,我就直接从VCC2R5B接一个103电阻接到此信号之后为高电平,但还是外接没显示,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传一下X60的图纸,望会看电路图的指导一下,呵呵,自己还很菜,只能看懂一点点。

网友:
后面给别人弄好了,还是行扫描信号没过来,14针上没信号,虽然我飞了个电阻上去,但飞的不对,所以一样的用不了。

网友:
好像13,14为行场同步信号吧!!

网友:
是的。13的行信号不正常,一开始都没电压,后面我自己接的电阻就电压过来,但用示波器没信号过来。后面我自己找了下点位图应该就是少了R118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