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机器掉电或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0-10-16):
手头接到一台F31机器,经过测试发现无论通过电池或外接电源(确认过电源功率足够),有时出现按开机键掉电,另外,如正常启动到系统后,通过windows 系统不能实现软件关机,而是重启,本人分析可能是供电芯片虚焊,但加焊后故障依旧,下面没有思路了,还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在此先谢了。

网友:
先给自己顶下,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刷一下机器的BIOS?有没有考虑重置CMOS设置?

网友:
看了些帖子,好像说可能因为XP系统的显卡驱动要最后装或者摄像头驱动有问题,明天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