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楼主(2010-10-16):
有一主机 设定好开机光驱第一启动后 GHOST系统 文件复制完成后重启 ,正要加载WINXP时出现 BIOS被修改 ,问是否保存 点是需要密码。 我没有设置BIOS密码啊 ,机子有点老 新蓝的586板子,有知道这个问题的说下如何搞掉密码。谢

网友:
586的主板?现在你这边的人还要修586的主板?

如果你没有CMOS密码的话,就打开机箱,将CMOS清零啊。

网友:
CMOS放电就可以了,把电池拿出来

网友:
586的板TX???还装XP。。。太神了吧???不怕慢死!!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我遇到一份是海尔的板子,无法调BIOS,无法分区,后来打客服电话才知道是有一种特殊还原机制,你的是不是也是 这情况啊

网友:
找精简的2K,防XP界面的吧。

网友:
这个是 主板有自带还原精灵的功能啊,能还原bios设置。 你按几个键来试试 CTRL+HOME 或 HOME 或 F12   能呼出来就肯定是还原精灵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