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开机黑屏

楼主(2010-10-16):
机型:IBM R60
配置:双核945级别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
维修分析:
1.
有维修历史记录:1)曾经修过灯管发红2) 灯管不亮暗屏----主板问题;
2.
整机开机后,硬盘指示灯一直正常运转,屏幕不亮,过一分钟有进入系统开机声音,外接正常;
3.
检测高压板的线圈主供电20V、高压板芯片工作电压3.3V正常;
4.
拆出裸板,检测LCD接口周围的保险、场管的的好坏和工作电压,发现QQ22的输出3.3V没有,这是供LCD屏的工作电压

5 测量Q22 第3PIN,控制电压没有,Q22控制是高有效
6拿取料板查找信号来源,查到BD4175VT的第26PIN,加电无输出电压

7目测BD4175VT,没有任何问题
8如果没有T60图纸,直接换BD4176KVT,但是结合线路图看,PANEL_POWER_ON信号也没产生,已经与BD4176KVT没什么关系了,这个PANEL_POWER_ON信号是显卡产生的LCD开启电压信号,送到BD4176KVT的第 61 PIN;
9 取掉BD4176KVT,用偏压档检测,无偏压,已经说明显卡有虚焊或者内部断
10.
加焊显卡,接屏显示OK
结论:
1.
此次维修采用的方法是:
1)
无电测量:目测,点对点线路查找,阻值测量,偏压测量,穿针引线法,置换法;
2)
有电测量:电压测量,快速测量法,快修法
2.
黑屏注重查找屏上供电3.3V电压,如果没有,要确定信号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