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256M显卡花屏求定位

楼主(2010-10-16):
各们前辈,一张7600GS256M显卡花屏,请说说是那个显存出问题吧
显卡已经修好,是U13空焊造成花屏的

网友:
U14有一个数据位报错,这种故障一般加焊GPU能解决。

网友:
A26 没试试 U13?

网友:
A26 没试试 U13?
引用 网友A:

多谢前辈的指教,
经过一些资料的查阅分析,个人理解觉得A区排序可能如下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错了请高手指正

网友:
为什么还没有高手出现呢??

网友:
这个卡我在网吧收了有100多张都是花屏的问题:检测一般都报A21 .A23.A29 .A32 .经自已不断试验显存定位你上面这个定位图是对的.但加焊U13能好几天.后来索性换掉U13又只是好个半个月,最后摸索出来全是GPU的问题 .有的加焊有的重植现在卖出去有20来张(现在还有80多张没有修等这些卡到底能顶多久)有一个来月了暂时没有回来的.

网友:
定位应该没问题 不过 7600 就算修好能卖几十块钱呢?现在九几几的显卡都退市了 内存都普及第三代了 我已经跟不上步伐了 可能你们经理还很旺盛吧

网友:
今晚回来把U13下了
再测A16-A31全部报错
看来问题就在U13这一路了

网友:
今天早上把U13重新植珠用8205吹上后再检测OK了
在此多谢上面前辈的指教
多谢月饼老师的显卡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