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P31G 不跑马 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10-16):
如题 CPU供电正常 就是内存的供电只有1.35V 测得北桥的一供电电容也是1.35V 测量得知是与内存供电的MOS管相通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很少搞双核的版 正常来说二代内存应该是1.8V才正常的 换过内存的MOS管 和PMW芯片ISL6545 供电依然是1.35 现在不知如何修了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高手速指教

网友:
按照步骤:先供电,时钟,再复位,如果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要看复位信号针脚电压是多少,一般复位信号为3.3V或5V电压正常不,不正常就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把两个管一起换了,不行飞个线吧

网友:
桥供电不可能跟内存供电相通的除非是桥坏了。一般桥供电经过内存供电转换得来把桥供电的场管换了。

网友:
打一下供电的对地阻值,然后找一下此供电线路中对地分压的两个电阻看看有坏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