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DV6 AMD 芯片组的图纸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10-16):
那位 有dv6 cpu,nb,sb都是amd 的图纸,查了所有dv6,dv6000, dv9000等图纸都没有,
板号: DA0QT8MB6F0
CPU NB SB 都是AMD
充电--isl6251
3/5v-- rt8260
cpucore--isl6265(cpu供电有3组,4个电感)
1.8v--tps51116
EC--kkb3920
此板背面进水,表面看vga,mdi附近全部腐蚀坏了,RJ45接口数据线有短路。
但有3/5v待机,上述芯片都有输出电压。但开机电流仅450ma,
如有此图或类似图纸请推荐。谢谢!

网友:
晕哦,惠普的主板型号是在笔记本内存下的贴纸上的:“数字——001”,你这么输好难找的

网友:
反复检查发现 只有在 被桥附近的 一个1。8v电压 没有,这个 电压从主1。8v来,通过一个4856mos管并由2个702小mos管控制 ,但控制信号不知来路,估计是nvsus。基本上断定是集成显卡烧坏了。最后就是加高电平使4856导通试试吧,这板是暴在hdmi口子,所以没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里有号码482325-001,这时备件的order号,不是图纸编号。这板子只有换被桥才能修好。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53101这个链接里面就有的 如果下载不了 ,可以联系我

网友:
谢谢小白兔,QT8-AMD的DC逻辑非常接近,PQ27是1.8V延迟控制DC,控制来源有MAINON和VCORE_PG,主要是 VCORE_PG没了,显示单元爆掉了。即使 PQ27导通电流只能到500MA,没戏了. 换北桥还有戏。

网友:
结果出乎意料,此板独显位空,有些DC被简化,北桥没有被烧坏。当检查所有PQ标号供电管时,发现PQ24(5V4A)DC输出端路。短路就在被腐蚀烧黑的敷铜板处,经处理短路问题后,并去掉HDMI接口供电。此板修复。参考图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