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检测到板载声卡

楼主(2010-10-16):
一块杂牌的845小板,原故障是内存通不过,经基地检修后发现PCB断线,已经修复。现在发现检测不到板载的声卡。

声卡厂家是ADI,型号是AD1981B。

自己是这么测试的,已经确认CMOS中AC97的声卡状态是开启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是慢装方式安装的。但在“设备管理器”中无声卡项目。
曾用引脚差不多的AD1985代换,仍旧没有用。

声卡旁边的78L05有5V的供电,据AD1981B的PDF,已经检查了该芯片的几个供电脚,均有供电电压。检查芯片的5.6.8.10(为时钟、数据脚)脚,对地阻值正常。第11脚为复位脚,无电压,为0V。跑线路,发现该脚是与南桥直通的。那么是否能说明南桥有问题了?

该主板从基地刚回来时,做过检测是正常的。现曾有:会把绿线的5V电压拉低(0V,电源是正常的),绿线是与IO相连,W83627G-AW,加不了电;现在又加电了,但是不跑码了。
南桥是:FW82801BA。

网友:
声卡坏的机率蛮小,自检硬件画面也没认到声卡吧?声卡还要有时钟呀,量了没?

网友:
绿线拉低不加电。要么保护。要么电源坏。
声卡换个芯片不行就南桥了。看看5 6 8 10 11到南桥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