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新机遇到的新问题

楼主(2010-10-17):
今天给客户组装了一个台式主机,主板是华硕M2N68-AM PLUS,拷机时发现前置面板插入耳麦后音响同时还有声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耳麦插入后连接音响的音频输出不发声的,看音频设置里面(前置面板插入耳麦后面音响输出自动关闭的选项前面也打勾了)设置正确,比较郁闷,该怎么处理才能恢复正常?请会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因为这机箱前置接口不是真hd接口,所以就会这样,如果你想搞好,可以上网对比ac97和hd声卡的线序,然后改成hd的就行。

网友:
那就要装原装的驱动    那个声卡是HD的   是高宝声卡   不装原装驱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删掉系统光盘里的声卡驱动,重装主板自带光盘上的声卡驱动效果一样,还是前后同时响

网友:
你看BIOS里关于声卡的前面板为AC97试一试

网友:
有的主板是同时响的

网友:
进控制面板Realtek 高清晰声配置解貌 音频IO选项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设置 插入前置 就自动关闭后面板输出  44
或者在BIOS 里边改成AC 97

网友:
重装声卡的原驱动程序!再设置一下,应该会正常的!检查一下主板上的AUDIO插针设置!

网友:
驱动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这个原因主要在接那AUDIO这个接线,你要改那个到前面板的接线,那样才能搞好!

网友:
一个是前面板是AC97的接法,接线按HD标准改,另一个可以在BIOS里把前面板输出改成AC97

网友:
我认为问题不大,不影响客户使用。客户一定要用耳机那就把音箱关了呗。

网友:
说的我都有点模糊啦!!

网友:
华硕的板子要在BIOS里改成AC97的。

网友:
遇见过楼主同样问题。只需进CMOS设置里面把HD(高清)改成AC97即可。。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主板跳线的问题

网友:
主板驱动有没有装呀,装一下配套的驱动试下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AUDIO插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