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R50 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10分钟左右断电

楼主(2010-10-17):
一台三星R50    开机运行一些稍大些的程序10分钟左右就掉电    拆机后发现CPU散热片很烫   约70度左右    判断过热引起掉电    CPU风扇却运转正常   故将CPU风扇改线成常转   尽管风扇转速已经达到极限 但散热片温度依然超烫    也会断电     将U换一个后  显卡重做后故障依旧    测得CPU电压为1.2 V  显卡供电为1.35V   U型号为PM1.73G  缓存2M   533外频的

求高手指教  维修思路   顺便帮我看看U和显卡供电正常不   谢谢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用裸板,别用原装散热片。看看温度还高不。一般电路出现问题还是不多的。

网友:
cpu供电貌似有点高 看看vid

网友:
CPU风扇散热导管好的吗?

网友:
  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 不过一般在开机的时候 在1v左右

网友:
会不会是U座虚了啊

网友:
散热片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片是铜管的  未必铜管也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已经重做了CPU座子   故障依旧   排除U座子问题

网友:
U座子已经重做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热导管坏了。。。可以用手感觉一下U跟前和散热片附近的热导管温度差是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Heat pipe is broken. . . U can feel the hand in front of and near the heat pipe heat sink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s not great.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