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内存插反了,维修求助

楼主(2010-10-17):
一块865的技嘉主板,是从联想品牌机中拆下来的。由于客户把内存插反了,内存插槽烧毁,为内存提供2.5V的电源管也烧了。型是"9916H",想问一下,这种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替。我用“14N03”、“3055”、“70N03”结果都不行,电压不上CPU只有2.3V,上CPU有复位但电压也只有2.4V,诊断卡可以一直跑到C1,
电源的3.3V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连到“9916”上,
不接电源ATX接口的3.3V线的对地电阻只有18欧,,,其它线路对地电阻都正常。
请教维修思路和。。
多谢~!

网友:
不知道反的是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
要用9916换 。  用3055是不行的啊。   电压不够 是因为管子的功率不对

网友:
用06N03代换 或者拆个CPU供电上管 就可以了

网友:
再换个内存插槽!试一下!

网友:
用P4主板电源上的上管都能代!用3055代,电压正常,能点亮,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二极管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点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70N03都不行,呵呵,就是不上2.5V

网友:
怎么飞线,你的还比我的好一些,我的是内存插返了,换了MOS管,供电正常,跑00了,内存无时钟信号,且烧坏的内存是103和104,103本就为空脚,但现在打阻值对地短路,本想拆下这条内存条,我师兄不让。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CPU供电的场管换应该用3055也行如果电压还是不够就查一下控制场管的PWM芯片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9916和9915还有9918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烧坏

网友:
内存插反了,有可能烧北桥啊

网友:
烧管一般PWM芯片也会坏,找到它换掉,换之前排除内存槽烧的引脚有没有和旁边的引脚相连.

网友:
09N03  06N03  都行、、、、

网友:
插反了 可以插进吗   是大力插的把

网友:
先别换呢。。。曹插烧了是吧。。,先摘下来。

网友:
内存主供电2.4 V是正常的

网友:
上CPU有复位但电压也只有2.4V,诊断卡可以一直跑到C1???
    你上内存没?没上内存跑C1是正常的啊   内存供电2.4V应该是正常的啊